[技术问答] 单片机随机重启怎么捕获

楼主(2025-07-17):
写了一个看门狗,但是单片机有时候会突然卡死,导致单片机重启,怎么捕获在哪卡死的?

网友A:
检查是否在主循环或关键任务中遗漏喂狗。

网友B:
排查是否存在电源噪声、时钟不稳定、内存越界或硬件异常如电磁干扰。

网友C:
可在关键位置插入喂狗标记,通过日志或LED指示执行进度。

网友D:
在喂狗前记录最后状态到备份寄存器或EEPROM

网友E:
用硬件断点调试。

网友F:
分析重启后的复位标志,此方法只能确认是否因看门狗重启,无法定位卡死位置。

网友G(2025-09-14):
可通过以下方式捕获:1. 利用单片机复位状态寄存器(如 RST_STS),记录复位原因(上电、看门狗、软件等);2. 在复位向量处保存关键状态到非易失存储(EEPROM/Flash);3. 外接独立 watchdog,设置超时记录;4. 用串口输出复位前信息,结合上位机日志分析。通过复位原因和状态数据定位重启诱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