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稳压电源] 欠压电路请教

楼主(2025-07-17):
输入90~264VAC,当低于85VAC,或者高于270VAC,判断为欠压或者过压,电源关闭输出,检测的MCU放在次级用AD或者IO来检测,请问这样的情况下有什么简洁有效的输入过欠压检测电路?请大家帮帮忙!

网友A:
检测+比较+信号隔离传输

怎么个简洁法?

网友B:
18元一个  过欠压限流保护器可调双数显40 A 延时脱扣  220 V  自复式数显过欠压过流保护电压限电自动控制器
STC高端片机  IO配置好就可以,给定信号,信号低于或高与,则PX输出为。。。。。。上电时IO为高电平 ,低于X值(可设定)输出为0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8元一个  过欠压限流保护器可调双数显40 A 延时脱扣  220 V  自复式数显过欠压过流保护电压限电自动控制器 ...

这倒是一个不错的选项,只是想了解一下其中的原理。

网友C:
电阻分压 隔离运放 做电压采集咯

谢谢,打算直接参考单相变频器的过欠压保护电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