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N6] 如何在STM32CubeIDE中让两个头文件互相包含?

楼主(2025-07-17):
使用STM32CubeIDE,现在遇到的问题是:有两个头文件需要互相包含,但当我这样做时,编译器提示我在一个头文件中定义的typedef struct存在类型冲突。我已经在每个头文件中使用了以下预处理语法:
"
#ifndef Header_H
#define Header_H
#endif
"
但这种方法没有效果。有人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吗?

网友A:
互相包含要用前向声明,光 #ifndef 不行,要 struct 提前声明下。

网友B:
你在一个头文件里把 typedef struct 全展开,另一个用 struct XXX; 引用就行了。

网友C:
这问题 C 里挺常见的,尤其是结构体里有指针指向对方的时候。

网友D:
#ifndef 只是防止重复包含,没法解决类型先后定义的依赖。

网友E:
可以把公共结构体提出来放一个独立头文件,两个都去包含这个公共头。

网友F:
我以前就是这么做的,把交叉依赖拆出来,再用前向声明。

网友G:
如果用 C++,class 也能用 class Foo; 这种前向声明,差不多原理。

网友H:
千万别在头文件里写太多实现,类型最好只声明。

网友I:
把你的 struct 名字发出来,我可以帮你写个示例哈!

网友J:
CubeIDE 编译器跟普通 GCC 一样,都是老 C 的这一套套路,别怕!

网友:
没试过这个操作。

网友:
使用 extern 声明变量(推荐)
步骤
在 a.h 中声明变量,在 a.c 中定义变量

在 b.h 中使用 extern 引用 a.h 的变量

反之亦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