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在STM32CubeIDE中超频STM32F411的问题

楼主(2025-07-18):
正在做一个项目,希望能发挥STM32F411的性能。我直接在CubeIDE的时钟配置中提高时钟速度来超频,但每次运行都会崩溃,提示“Break at address '0x0' with no debug information available”。如何解决这个问题,或者正确的超频方法。

网友A:
启用ART加速器。

网友B:
用DMA和缓存。

网友C:
在CubeIDE中启用-O3优化级别,提升代码执行效率。

网友D:
STM32F411 超频时出现 “Break at address '0x0'” 崩溃,通常是由于时钟配置超出硬件稳定范围或电源 / 外设未适配高频模式导致的。

网友E:
建议少超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