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为什么一个变量的多个定义没有错误

楼主(2025-07-18):
我在两个不同的c文件中定义了相同的全局变量
为什么编译没有得到任何错误

网友A:
如果变量在头文件中仅声明,而在多个C文件中分别定义,且未使用static修饰,则会导致重复定义。但若编译器未启用严格检查,可能不会立即报错。

网友B:
可能链接脚本或内存布局问题。

网友C:
在头文件中用extern声明,在一个C文件中定义。

网友D:
检查编译日志。

网友E:
因为头文件中直接定义变量而非extern声明,导致多个C文件包含时重复定义。

网友F:
在头文件中用extern声明变量。

网友G:
在唯一一个C文件中定义变量。启用编译器严格模式

网友H:
C 语言标准允许在多个文件中对同一全局变量进行重复定义

网友I:
是不是没有使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