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我想解析CSV文件中的数据并通过UART发送

楼主(2025-07-18):
使用stm32 cube IDE开发stm32f407。我想解析CSV文件中的数据并通过UART发送。在我的项目的src文件夹下添加CSV文件后,当我fopen时,得到了NULL。该怎么解决呢?

网友A:
直接将CSV文件放在src/目录下,STM32嵌入式系统不会自动将该目录下的文件烧录到Flash或文件系统中。

网友B:
可以将CSV文件放入项目的/Resources文件夹,然后在STM32CubeIDE中配置资源路径。

网友C:
可以用外部存储。

网友D:
推荐用FatFS管理文件。

网友E:
试试将CSV文件转换为C数组,直接编译到Flash中。

网友F:
要在 STM32 中读取 CSV 文件,需将文件内容编译到 Flash 的只读区域,通过地址访问(而非文件路径)。

网友F:
LSE 是保证 RTC 精度的最佳选择

网友F:
把 CSV 文件内容转换成 C 语言数组,编译到 STM32 的 Flash 中,直接通过数组访问数据

网友G:
应该加载文件避免这种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