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G0] G0做按键扫描偶尔有误触

楼主(2025-07-18):
最近用G0写矩阵按键扫描,偶尔会多触发,怀疑是消抖或者IO配置有坑。

网友A:
用个滤波电容焊上看看。

楼主:
是不是上拉电阻太大了?

网友B:
按键线走太长会串扰。

网友C:
软件消抖时间再拉长点试试。

网友D:
定时器做个周期性读按键稳些。

网友E:
我用中断反而抖得更厉害。

网友F:
看看有没外部干扰进来。

网友G:
机械按键就这点麻烦。

网友H:
换光耦试试,隔离掉噪声。

网友I:
IO输入模式别搞错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