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L0] L0用ADC采电池电压总不稳

楼主(2025-07-18):
用L0量电池电压,值上下跳太快,软件滤波都压不住,有点怀疑内部参考。

网友A:
多测几次做个平均再算。

网友B:
前端分压电阻阻值太大也会抖。

网友C:
采样时间拉长点。

楼主:
供电电压稳不稳?

网友D:
加个电容滤波先。

网友E:
电池自己也有波动哈。

网友F:
看内部参考电压准不准。

网友G:
我给ADC加了滑动平均。

网友H:
DMA采样好过单点采样。

网友I:
ADC输入脚别太长走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