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H7以太网MAC丢包

楼主(2025-07-18):
H7跑以太网,短时间内发包量大就掉包,缓存调过,网线正常,头疼。

网友A:
我把优先级调了才稳。

网友B:
网线换根短一点试试。

网友C:
PHY芯片热了会抽风。

网友D:
DMA缓存得大点。

楼主:
包太大拆小点发。

网友E:
看看是不是ARP撞了。

网友F:
多节点就得开队列。

网友G:
ISR里别干太多活。

网友H:
再试下关掉Nagle算法。

网友I:
先抓包分析看看丢哪了。

网友J:
可能DMA描述符资源不足。

网友K:
DMA缓冲区溢出导致的吧。

网友L:
优化中断优先级,减少中断负载。

网友M:
在MAC初始化中禁用MMC相关中断试试。

网友N:
可能是因为PHY芯片未正确配置为100Mbps全双工模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