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F1用外部中断检测零交叉

楼主(2025-07-18):
F1做交流零交叉检测,用外部中断,总是偶发抖动,怕检测不到零点。

网友A:
记得加TVS防冲击。

网友B:
零交叉前后抖动很正常。

网友C:
加个光耦隔离看看。

网友D:
软件里延时滤波下。

网友E:
外部信号拉稳点。

楼主:
过零检测电路要干净。

网友F:
我用霍尔效果稳多了。

网友G:
上升沿下降沿都触发试试。

网友H:
示波器先抓波看看。

网友I:
用比较器整形下信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