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G4] G4跑三相PWM上下桥关不死

楼主(2025-07-18):
G4做三相驱动,上下桥切换死区有漏电流,怀疑死区或者MOS关断有瑕疵。

网友A:
先单相验证下最稳。

网友B:
死区时间单位搞错了吧?

网友C:
MOS管选型够快不?

网友D:
同步开关有串扰没?

网友E:
示波器先抓桥臂波形。

网友F:
看下数据手册推荐设置。

楼主:
我加了分段电阻解决了。

网友G:
Gate电阻调小点试试。

网友H:
PCB布线别太绕。

网友I:
驱动芯片要选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