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U5] U5 USB HID接收慢半拍

楼主(2025-07-18):
U5跑USB HID做按键输入,PC端有时候会慢半拍响应,有点像缓存没跟上。

网友A:
单步调试抓抓包。

网友B:
PC那端驱动也要跟上。

网友C:
描述符表对齐没?

网友D:
USB线别太烂。

网友E:
HID包尽量小点。

网友F:
看看中断优先级冲突没。

网友G:
我换了帧长就稳了。

网友H:
供电别抖动。

楼主:
尝试下固定轮询时间。

网友I:
HID不适合大数据量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