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L4] L4用DMA传ADC偶发丢值

楼主(2025-07-18):
AD, ADC, DM, DMA, dc
L4做ADC+DMA连续采样,偶尔会掉几个点,队列里就是空的,找不着原因。

网友A:
HAL库里的示例多对比。

网友B:
DMA队列长度够不够?

网友C:
ADC转换时间别太短。

网友D:
FIFO别关掉了。

网友E:
DMA优先级调高点。

网友F:
看看是不是缓存被覆盖了。

网友G:
我用双缓冲解决了。

网友H:
中断里别动DMA。

网友I:
时钟源稳不稳。

楼主:
用逻辑分析仪看一下。

网友J:
DMA缓冲区溢?

网友K:
建议用双缓冲模式提高数据连续性。

网友L:
可能是因为DMA缓冲区未对齐到4字节边界导致传输错误。

网友M:
DMA未启用循环模式可能导致数据被覆盖。

网友N:
试试提高DMA中断优先级。

网友O:
ADC时钟或DMA传输速率与采样率不匹配?

网友P:
中断优先级冲突吧。

网友Q:
可能是硬件干扰或信号源问题。

网友R:
在中断服务程序中清除标志位,避免重复触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