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C0] C0做SPI主机丢字节

楼主(2025-07-18):
pi, spi, c0
C0跑SPI当主机给屏发数据,偶尔显示花屏,感觉像丢了几个字节。

楼主:
我给CS脚加个延时就好了。

网友A:
SPI时钟别跑太快。

网友B:
看看从机应答稳不稳。

网友C:
MOSI走线长了没?

网友D:
DMA模式下容易掉包。

网友E:
改成轮询看看。

网友F:
CS脚抖动没?

网友G:
尝试加上数据校验。

网友H:
SPI模式匹配要对。

网友I:
示波器先抓波形。

网友J:
可能是SPI通信配置问题。

网友K:
降低SPI时钟频率看是否改善。

网友L:
数据格式配置不对?

网友M:
信号线接触不良?

网友J:
供电电压是否稳定。。

网友N:
中断优先级冲突可能导致数据丢失。可以提高SPI中断优先级,或减少中断嵌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