害人不浅的教学视频

楼主(2025-07-18):
看到一个PLC视频公众号,一人一本正经地讲解如何面对额定电压AC380V的加热管在3*380V电压网络上的接线,结果嘴上说的和实际上的简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!

网友A:
这种视频我一般是不会看的   真不如去工厂直接看工人接线更可靠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种视频我一般是不会看的   真不如去工厂直接看工人接线更可靠

无所谓了,反正现在的自媒体视频里鱼目混珠鱼龙混杂的情况很多,权当娱乐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