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麦麦茶水间] 【每周分享】MCU定时器PWM输出的计算方法

楼主(2025-07-18):
在日常的嵌入式软件开发中,我们会经常使用MCU硬件定时器的PWM(脉冲宽度调制)模式来输出PWM脉冲,用于电机控制、LED调光和比例阀调节等等,那怎么样计算PWM输出频率以及占空比的值呢?看完本文以后,你就知道怎么操作了。
1、PWM频率的计算方法
PWM频率主要由定时器的时钟和分频系数决定,公式如下:
各个参数的说明如下:
fCLK:定时器的时钟频率,由MCU主时钟频率经过分频得到,比如STM32上的分频值就是由下面这个TIM_ClockDivision参数进行配置:
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.TIM_ClockDivision= TIM_CKD_DIV1;
Prescaler:预分频系数,一般是用PSC来命名,比如STM32上的预分频系数值就是由下面这个TIM_Prescaler参数进行配置:
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.TIM_Prescaler =23999+1 - 1;
TIMx->PSC = TIM_TimeBaseInitStruct->TIM_Prescaler;
ARR(Auto-Reload Register):自动重装载值,决定PWM周期,比如STM32上的ARR值就是由下面这个TIM_Period参数进行配置:
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.TIM_Period = 1;
TIMx->ARR = TIM_TimeBaseInitStruct->TIM_Period ;
以上的参数在很多MCU上的命名基本相似。

2、PWM占空比的计算方法
PWM占空比主要由比较寄存器CCR的值决定,公式如下:
各个参数的说明如下:
CCR(Capture/Compare Register):比较寄存器的值,决定PWM脉冲宽度,也就是高电平时间,比如STM32上的CCR值就是由下面这个TIM_Pulse参数进行配置:
TIM_OCInitStructure.TIM_Pulse =48000*10/100;
TIMx->CCR1 = TIM_OCInitStruct->TIM_Pulse;
ARR:同上,决定周期。

通过动态调整CCR,Prescaler和ARR,可灵活控制PWM频率与占空比,输出你需要的PWM数据。

网友A:
对于微芯的产品不需要计算啊,MCC自动计算。方便

知其然知其所以然。

网友B:
感谢分享!这个帖子对于我们这些嵌入式开发者来说太有用了,特别是对于PWM频率和占空比的计算部分,非常详细。

网友C:
就是定时器加比较器实现的。

是的。

网友D:
这篇文章对于我们这些嵌入式开发人员来说真的很有帮助,特别是在处理电机控制和LED调光时。感谢分享这些基本的计算方法和参数配置!

是的,有时候理解的比较模拟两可。

网友E:
非常实用的分享!在实际项目中经常需要调整PWM来控制硬件设备,这篇文章提供了清晰的计算方法和步骤,感谢楼主!

你们主要使用PWM来控制什么设备呢?好奇一下

网友F:
这篇文章对于我们这些嵌入式开发者来说太有用了,特别是对于PWM的计算方法的讲解,非常详细!

网友G(2025-08-27):
MCU 定时器 PWM 输出计算:先确定系统时钟频率,除以预分频系数得定时器时钟。周期 =(ARR+1)× 定时器时钟周期,频率 = 1 / 周期。占空比 =(CCRx+1)/(ARR+1)×100%。ARR 是自动重装载值,CCRx 是比较值,需确保两者为整数且 CCRx≤ARR。

是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这篇文章对于我们这些嵌入式开发者来说太有用了,特别是对于PWM的计算方法的讲解,非常详细!
...

以前也是因为对这块的计算方法模拟两可出现了一些问题,因此才总结写出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