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怎么测试传感器支持的最大IIC速率?

楼主(2025-07-18):
不想调一个速度测试一次,想用个程序自动测量。

网友A:
逐步增加I²C时钟频率。

网友B:
这个看手册。手册给的一般有那个时序要求。

网友C:
一般400K的速度是有的。

网友D:
你可以尝试编写一个循环程序,逐步增加IIC速率,直到传感器无法正确响应为止。每次增加速率后,检查传感器数据是否准确,以此来确定最大支持速率。

网友E:
通常是有400KBPS的的。

网友F:
芯片规格书应该会给出这个信息,直接查就好了

网友G:
如果通信速率设置过高,可能导致信号失真、数据丢失或系统不稳定

网友H:
为什么实测值低于理论值?

网友I:
在标称速率下,连续10000次读写无ACK失败。

网友I:
从最低速开始递增

网友J:
如果数据读取成功且没有错误,继续增加速率。

网友K:
过高的通信速率可能超出传感器的承受范围

网友L:
将多次采集的SCLK波形叠加

网友M:
将I2C通信速率设置为标准模式(100 kHz)

网友N:
测试传感器支持的最大IIC速率需要结合硬件工具

网友O:
逐步提高通信速率

网友P:
查阅数据手册

网友Q:
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符合I2C规范要求,设备应符合I2C标准

网友R:
传感器的I²C最大速率通常在其Datasheet中明确标注

网友S:
逻辑分析仪或示波器

网友T:
使用硬件IIC外设,而不是软件模拟IIC。

网友U:
标准模式(100kbps)、快速模式(400kbps)或高速模式(≥1Mbps)的理论上限。

网友V:
使用逻辑分析仪或示波器检查IIC信号的时序参数,包括:
脉宽
边沿时间
建立时间
保持时间

网友W:
IIC信号容易受寄生电容影响,在高速模式下尤为明显。

网友X:
逐步增加IIC速率(如200kHz、300kHz、400kHz等),每次增加后读取传感器的数据。

网友Y:
测试时需确保总线电容在允许范围内,必要时可添加上拉电阻以改善信号质量

网友Z:
连续快速发送多组数据包,验证缓冲区处理能力。

网友AA(2025-09-09):
测试传感器最大 I2C 速率:从低速率(如 100kHz)起,逐步提高至 400kHz、1MHz 等。每次通过控制器发送读取指令,检查返回数据是否正确,同时用示波器观察信号是否畸变。当数据出错或信号异常时,前一稳定速率即为最大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