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M32硬件] 有人测试过L0130的功耗吗?

楼主(2025-07-24):
MM32L0130在待机(Standby)模式和关机(Shutdown)模式下的功耗分别是多少?

网友A:
在待机模式下,MM32L0130的功耗通常在2μA至5μA之间,具体数值取决于芯片的具体配置和外部电路的影响。

网友A:
在关机模式下,MM32L0130的功耗可以降低到0.5μA至2μA以下,具体数值同样受到芯片配置和外部电路的影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