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PM32F4] 大家对于MCU烧录的bin是先合并,还是写入到程序里面

楼主(2025-07-18):
如题!

大家把MCU的配置信息如何实现的?

我现在把配置信息写到程序的数组里面。程序在运行时再去解析数组的内容。从而达到程序的灵活执行。

但这样有一个弊端,每次修改配置时,还需要我来出固件版本来支持。我也有点麻烦!如果放开让别人来修改,我也担心程序会被不小心修改,导致更严重的问题。

纠结了!各位万能的坛友,你们有什么好把方案吗?

网友A:
固件里面只放默认配置,新的配置单独放到 flash 最后一页,通过上位机和板子通讯以设置新的配置,没有设置就使用默认配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固件里面只放默认配置,新的配置单独放到 flash 最后一页,通过上位机和板子通讯以设置新的配置,没有设置 ...

是整两个吗?
一个放置为默认的,另一个放用户自定义的。

网友B:
要看你们项目的具体应用吧!
我们是生产的时候再联合上具体项目的配置

网友C:
我的方法时这样的:

一、默认参数写在程序里,一般就是 const static ...

二、我自制了一个小工具,把需要的参数按格式生成 bin 文件,再与程序 bin 合二为一。这一段数据 bin 的未知也是要按 MCU Flash 页结构设计,确保需要更新参数的时候,直接整页擦除后写入。无论是在线更新,还是用烧录工具更新都方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要看你们项目的具体应用吧!
我们是生产的时候再联合上具体项目的配置

那样的话,是不是需要自己再给他们制作一个小工具,用于合并与转换参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的方法时这样的:

一、默认参数写在程序里,一般就是 const static ...

这个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需求:这个可视化小工具。
唉!感觉是越做越多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