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使用M031LE3AE配合外部晶振输出方波,有3微妙多的误差,

楼主(2025-07-18):
使用M031LE3AE配合外部晶振输出方波,有3微妙多的误差,有人可以帮忙看看嘛
使用内部时钟,误差较小

xch
软件延时误差太大。时钟频率越低误差越大。一般设置PIO延时最少6拍,调用systickdelay 延时最大62拍,while延时2拍。如果是12MHZ时钟,70拍,最大差5.6 微秒。 使用48MHZ时钟差1.4微秒。

网友A:
可以选择温补晶振。

网友B:
温度变化的影响吧。

网友C:
建议定期校准RTC。

网友D:
你先使用示波器测量晶振输出引脚(OSC_OUT)的波形,确认一下振荡频率是否与晶振的标称值一致,或者有多少偏差。如果偏差较大,调整匹配电容再试一下,正常来说,外部晶振比内部晶振更准一些才对吧。

嗯嗯。后面来测一下

网友E:
晶振老化导致的?

网友F:
可能是电路设计问题。

网友G:
检查电路中是否存在低通滤波电路或其他可能影响信号波形的电路。

网友H:
时钟源配置不正确?

网友I:
电源噪声可能会影响晶振的稳定性。

网友J:
电磁干扰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先使用示波器测量晶振输出引脚(OSC_OUT)的波形,确认一下振荡频率是否与晶振的标称值一致,或者有多少 ...

嗯嗯,后面测下试试

网友K:
3us都能体现出来?

网友L:
判断是干扰导致的问题

网友M:
你这输出的波形是用程序控制的,你得考虑程序的执行时间啊。
要是想测实际的误差,你得用定时器来输出波形。

网友N:
想要方波准,用PWM输出。

网友O:
看下你的晶振的ppm是多少??

网友P:
引用 网友O:
看下你的晶振的ppm是多少??

对,别自己本身的时基误差就很大。

网友Q:
有没有该芯片的demo板,你测测demo板子上的情况

网友R:
你这个 Tick 可以生成中断。用中断翻转输出比较稳定。
用外部晶体震荡频率才12MHZ,内部RC 48MHZ. 晶振的分辨率误差有4倍。
要不然你启动PLL 生成48MHZ 时钟给系统,应该误差就一样了。

网友S(2025-09-23):
先查晶振参数,确认是否因温漂、负载电容不匹配导致频率偏差,按手册选对应负载电容。再检查 PCB 布线,避免晶振回路过长或靠近干扰源。接着校准 MCU 时钟,通过寄存器调整分频系数补偿误差。最后排查外部电路,看是否有寄生电容影响,必要时在晶振旁并匹配电容,减少 3 微秒误差。

网友T:
M031LE3AE 用外部晶振输出方波有 3μs 多误差,可能是晶振精度不足(如温漂大)、负载电容不匹配致频率偏移,或分频配置计算偏差。可换高精度晶振,调整负载电容,优化定时器分频参数,用示波器校准输出频率以减小误差。

网友U:
M031LE3AE 用外部晶振输出方波有 3μs 误差,可能因晶振精度不足(如选 10ppm 以下)、负载电容不匹配(按手册配 20-30pF)。也可能是定时器配置问题,检查预分频和计数周期计算,确保时钟源选外部晶振,启用锁相环稳定频率,或用示波器测晶振实际频率校准参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