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0] STM32F070读取SHT40-AD1B-R2时数据偶尔异常

楼主(2025-07-18):
STM32F070读取SHT40-AD1B-R2时数据偶尔异常。

网友A:
SHT40 读出来偶尔异常,大概率是 I2C 有丢包或者 ACK 没跟上。

网友B:
线太长或者拉电阻太大太小,都可能导致读数偶发异常。

网友C:
你用的 I2C 是软件模拟的还是硬件的?硬件 I2C 稳定性更好一点。

网友D:
读的时候有加 CRC 校验吗?SHT40 原厂推荐校验一下读值对不对。

网友E:
供电噪声也会影响,尤其是测温湿度,电源抖动大就容易飘。

网友F:
连续读的时候给 SHT40 足够的转换时间了吗?别把测量命令和读命令黏太紧。

网友G:
用示波器看下 I2C 时序有没有异常波形,能一眼看出是不是干扰。

网友H:
有条件换根短点的线或者加个屏蔽,看数据漂不漂。

网友I:
实在不行可以试着把 I2C 时钟调低一些,看读数会不会更稳。

网友J:
建议多读几次做个均值或者中值滤波,去掉偶发尖刺。

网友K:
IIC的频率多高?PCBlayout很关键,会影响通信速率和质量。

网友L:
电源是否稳定?

网友M:
建议对传感器进行两点校准。

网友N:
上拉电阻值不当或总线长度过长可能导致信号衰减。

网友O:
检查传感器焊接是否牢固,无虚焊或短路。

网友P:
建议信号线采用屏蔽线或双绞线。

网友Q:
可能是未启用CRC校验或未过滤异常数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