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0] STM32F070读取SHT40时I2C通信偶尔失败的问题

楼主(2025-07-19):
STM32F070读取SHT40时I2C通信偶尔失败怎么回事?

网友A:
你用的 I2C 是硬件还是软件模拟的?F0 的 I2C 有时候拉不住时序。

网友B:
SHT40 对 I2C 时序比较敏感,线长、拉电阻值都得调一调。

网友C:
我之前碰到过,一次读太快了,测量还没准备好就去读,直接 NACK。

网友D:
检查下 HAL_I2C_Master_Transmit 和 HAL_I2C_Master_Receive 有没有超时返回。

网友E:
建议上拉电阻先换 4.7k 或 10k 试试,有时候电容大了也会掉波形。

网友F:
试试把 I2C 的速率调低一点,比如从 400k 改成 100k,看问题还在不在。

网友G:
如果用的是长线,最好走一对双绞线或者加个 I2C buffer。

网友H:
有人会在出错的时候做 I2C 总线复位,拉低 SCL 若干次试试能不能拉回来。

网友I:
也可以抓个波形看一下,是 START、ACK 还是 STOP 时出错,一眼就知道根源了。

网友I:
我之前遇到类似的,最后发现是电源噪声干扰了,给 SHT40 单独加个滤波电容就好了。

网友J:
未配置上拉电阻或上拉电阻阻值不正确可能导致信号不稳定。

网友K:
SHT40对供电电压敏感,电压波动可能导致数据不准确或通信失败。

网友L:
信号线未做滤波处理或I2C总线未正确配置上拉电阻,可能导致通信噪声干扰。

网友M:
I2C初始化配置不当可能导致通信失败。

网友N:
在软件中添加超时处理机制,避免程序一直死等检测应答信号。当发送超时情形时,可以尝试复位STM32 I2C外设或相关设备。

网友O:
定期进行两点校准或多点校准,在软件中实现滑动平均滤波或卡尔曼滤波算法去除噪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