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0] STM32F070读取SHT40时湿度偏差超过10%RH

楼主(2025-07-20):
STM32F070读取SHT40时湿度偏差超过10%RH。

网友A:
SHT40 的校准数据有用到吗?偏差大有可能跟补偿没做有关哦。

网友B:
供电电压稳不稳?SHT40 对电压挺敏感,波动大会影响湿度准确度。

网友C:
你是用 I2C 直接读裸数据,还是有做温度补偿再换算湿度?

网友D:
采样时间间隔多久?太快也可能导致测量还没稳定。

网友E:
线长多少米?I2C 如果拉得太远,也容易读值不准。

网友F:
对比下 datasheet 给的转换公式,看看是不是用了正确的线性计算方法。

网友G:
实测环境有没有大温差或者气流?SHT40 周围要保证通风和稳态。

网友H:
有条件的话换个传感器试一下,看是不是这颗 SHT40 个体有问题。

网友I:
用示波器看看 I2C 波形,有没有丢 ACK 或者干扰导致读数跑偏。

网友J:
湿度校验最好对比个标准表或者别的传感器,不然不好说是谁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