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0] STM32F070读取SHT40时湿度偏差超过10%RH

楼主(2025-07-20):
STM32F070读取SHT40时湿度偏差超过10%RH。

网友A:
10%RH 偏差有点大,先看看 I2C 时序对不对,有没有丢字节?

网友B:
SHT40 出厂是有校准的,你试过读取原始值后自己做温湿度补偿吗?

网友C:
电源噪声也可能影响 SHT40,要不要试试加个去耦电容?

网友D:
探头位置也重要,离热源或者板子太近也会测不准。

网友E:
用的是哪种测量命令?SHT40 有高精度和低功耗两种模式的。

网友F:
有测过重复读几次吗?看是不是一致的偏高还是偶尔跳动?

网友G:
检查一下 SCL、SDA 上有没有拉电阻,不拉有时候会通信不稳。

网友H:
SHT40 输出的是 16 位原始值,用的换算公式是不是官方推荐的?

网友I:
STM32F070 的 I2C 有时候时钟配置会跑偏,抓个波形看看实际速率准不准。

网友J:
实在不行就找个标准湿度表对比测一下,看是不是传感器本身有漂移了。

网友K:
SHT40 的每个测量结果都包含 CRC 校验位,忽略校验会导致偶尔读取错误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