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0] STM32F070读取SHT40时偶尔无响应

楼主(2025-07-23):
STM32F070读取SHT40时偶尔无响应。

网友A:
电源不稳定?

网友B:
可能是I2C总线配置错误吧。

网友C:
可能上拉电阻未正确连接或阻值不当,导致信号失真。

网友D:
SHT40对供电电压敏感,电压波动可能导致通信中断。

网友E:
建议用稳压电源模块供电。

网友F:
检查电源线是否远离高频信号源,避免干扰。

网友G:
虚焊、短路或信号线过长?

网友H:
有可能是I2C通信时序错误引起的。

网友I:
没有处理CRC校验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