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HC32f460求助,板子正常供电时突然重启

楼主(2025-07-18):
HC32f460求助,板子正常供电时突然重启,这边没找到可以查看的复位标志位,有什么办法可以排查判断复位原因吗?

xch
你的460是山寨的?怎么会没有“复位标志位”?

楼主:
其中程序正常跑了一个多月,近两天才出现这个情况,自行排查没发现程序问题。

网友A:
你可以看看《RM_HC32F460_F45x_A460系列参考手册_Rev1.6.pdf》 3.2 复位方式和复位标志位,应该会有帮助

网友B:
通常就是看门狗动作了,或者电源异常掉电复位了

网友C:
看下复位,可能你上电的时候不稳 ,一般arm芯片都会低压复位的

网友D:
启动电压不稳

网友E:
是持续运行了1个多月后突然出现重启?
看了一下库函数,在sysctrl.c和sysctrl.h文件里有关于复位相关的接口,你可以看下;
可以在代码初始化后用类似下面的方式逐个调用SYSCTRL_ResetFlagGet函数,以此来判断是什么造成复位,你可以试试:
SYSCTRL_ResetFlagGet(SYSCTRL_RST_POR5V);
不过你这个可能是220V异常断电引起的也说不定,可以加上再持续运行测试看看;
顺便说下:
对于如何查看MCU复位信息,一般是定义在系统控制或者复位相关的文件里。
如果还有问题,可以回复我V信,帮你看下也可以的。

@dffzh :可以先加我ID的VX,后续有项目选型可以免费支持芯片样品和开发板
@17327196220 :我也是帮坛友解决问题,后续有需要,肯定直接找你哦~~
小华代理兼FAE,有技术问题和供货可以交流,ID同VX

网友:
小华FAE兼代理,有需求可以联系我ID(同微信)

网友F:
电源是否稳定?

网友G:
检查复位引脚是否被拉低,或与其他信号线交叉耦合。

网友F:
静电放电影响?

网友H:
看门狗超时?

网友I:
时钟配置错误?

网友J:
若CAN总线上无接收节点,发送数据可能导致总线错误计数超限,触发复位。启用CAN总线错误中断(如CAN_INT_BUS_ERR),在中断服务函数中清除错误标志并记录事件。

网友K:
CAN波特率、滤波器设置、中断使能等参数是否正确。

网友L:
检查CAN总线、高速信号线是否靠近复位电路,必要时增加磁珠或滤波电容。

网友M:
电压不稳定也会发生问题瞬时导致的

网友N:
检查代码中是否调用NVIC_SystemReset()等函数主动触发复位。

网友O(2025-09-03):
检查电源和晶振,确保没有过压或晶振问题导致重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