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85通讯异常

楼主(2025-07-18):
工控板与电机之间的通讯有时会出现乱码,这个图片是电机返回的信号,黄色的为差分信号,我目前是5个电机一起并在总线上的。帮忙看看这个信号有啥问题。

网友A:
工控板与电机之间共地了没?

网友B:
看上去正常,看看是否能够同步触发示波器捕获出问题时的波形以便进一步判断。

网友C:
485如果通信不稳的话,也要共地,或者端接电阻接了吗

网友D:
是不是地线没连接,就靠A/B线连着?

网友E:
一主多从的话,如果485的GND地线没接,那接上试试。

网友F:
考虑两个可能,1.楼上所言,接地或者阻抗匹配;2.主从收发时序是否有抢占总线的可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