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项目外包] (找人开发)油脂检测电路检修

楼主(2025-07-18):
价格:¥30000 元
项目预算:¥30000
项目周期:详谈
现居地址: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
项目描述:
油脂检测区分项目,  电路板与程序已有。中途改进装置后检测效果区分变得不明显,        1.    一、以前进行油脂测试过程中,不同油脂样品介电流变信号区别明显,那时候晶振片上叉指电极的电阻只有几千欧姆。现在由于微纳制造工艺改进,晶振片上叉指电极的电阻值变得相当大(万用电表无法测出数值),用同样的电路测不同油脂样品信号区别开始变得不明显。如纯油脂信号与含铁1.5%的油脂的介电流变信号以前有8%差别,但现在几乎看不出差别。

        1.    二、连接主电路板和夹具所在电路板的排线长度的变化(如5毫米,10毫米,20毫米)会严重影响介电流变信号。
        主要解决这两问题。

去竞标

网友A:
提供的资料有限,个人感觉是新样品超出了原有测试电路的测量范围。

样品是没有变更过的,只是改进了夹具部分工艺。

网友B:
可以考虑改进算法?

是可以考虑。

网友B:
软硬件结合起来,可以考虑改进算法?

你有兴趣吗

网友C(2025-08-21):
我感觉是否可以在检测电路上改进
比如原有的测量给定的激励电压提升,这样阻值变大 应该就能检测到了,再加一级放大给MCU
瞎猜的,有兴趣可以发点资料我看下,琢磨下
jjjyufan@126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