万能的坛友们,有谁知道这个连接器叫什么名字。

楼主(2025-07-18):
淘宝搜一大圈找不到

tyw
用图片搜淘宝

楼主:
使用啦,搜出来不是想要的

网友A:
直接用淘宝里面的扫图功能就行。

网友B:
不如拆开直接看里面的接线,这种只有外部轮框的图片无法**内部接线搜索不出实质

网友C:
定制的吧

网友D:
这些基本是开模定制的,不要想了,买不到,前段时间朋友介绍认识一个老板,专门抄版国外的一些设备,所有的外壳全部是开模定制,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端子,都是开模定制,他说他们目前光开模费用大概花了700W以上。

网友E:
你拔出来看看呢,不能拔出来吗?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你拔出来看看呢,不能拔出来吗?

对拔出来看看正面的插头,光看外壳能看出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