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G4] 如何使用STM32CubeIDE将hex文件加载到目标设备上。

楼主(2025-07-19):
使用STLINK V3和STM32CubeIDE 。我想将hex文件(而非调试用的.elf文件)加载到目标设备上。我已按照步骤生成了hex文件...
但是如何在STM32CubeIDE中指向该hex文件以便加载吗?
另外,.bin和.hex文件有什么区别?

网友A:
CubeIDE 里可以在 Run 或 Debug Configurations 里把程序文件换成 hex。

网友B:
你点右键 Project -> Properties -> C/C++ Build -> Settings 里先勾选生成 hex。

网友C:
用 ST-LINK Utility 或 STM32CubeProgrammer 烧 hex 也很方便,比 IDE 自带还快。

网友D:
.hex 有地址信息,.bin 是纯二进制裸数据,烧录工具会自动算偏移。

网友E:
如果只是想烧录,不想调试,就直接用 CubeProgrammer,选 hex 一键搞定。

网友F:
你可以在 Debug Config 的 Startup 里改路径,把 ELF 换成 HEX 试试。

网友G:
有时候 HEX 会比 BIN 大,因为 HEX 里多了偏移和校验。

网友H:
一般烧芯片推荐用 HEX,除非你的 bootloader 只认 bin。

网友I:
ST-LINK V3 识别 HEX 完全没问题,记得选对目标芯片型号。

网友J:
烧完后可以用 Verify 看看 HEX 烧进去和读出来是否一致,保险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