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发工具] STM32CubeIDE从Raisonance Ride7导入?

楼主(2025-07-18):
IDE, ISO, ST, AN, AI
我有一些项目是在Ride7中开发的,但现在想停止使用Ride7来维护这些项目。如果能将这些项目导入STM32CubeIDE就太好了。
请问是否有办法直接导入Ride7项目?还是说必须在STM32CubeIDE中从头开始重建项目?

网友A:
Ride7 的工程文件格式 STM32CubeIDE 不认识,没法一键导进去。

网友B:
最稳的做法就是把源码和头文件拷出来,在 CubeIDE 里新建项目再加进去。

网友C:
有些人也用过先导到 KEIL,再从 KEIL 转到 CubeIDE,曲线救国一下。

网友D:
Ride7 的链接文件和启动文件最好也对一对,别直接丢了。

网友E:
CubeMX 配置要重新建,Ride7 的 .hwp 或 .hws 格式 Cube 不支持。

网友F:
有些外设初始化代码可以直接复制粘贴到 Cube 生成的模板里。

网友G:
如果用的是裸机代码,手动迁移其实没多麻烦,比配老 IDE 方便。

网友H:
编译选项最好也对一对,Ride7 和 CubeIDE 的编译器有可能有差异。

网友I:
有条件的话先在 Ride7 里把项目整理干净,减少移植坑。

网友J:
真要省事,可以先新建空 Cube 项目,把源文件批量加进来,一般都能过编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