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0] STM32CubeIDE 在工作空间中包含其他项目的 src 源文件

楼主(2025-07-19):
在CubeIDE中创建了一个项目(program-project)。后来我决定在另一个项目(testing-project)中为此项目编写一些测试。现在我希望在创建testing-project时,它能直接使用program-project中的源文件。这样两个项目就可以共用同一套源代码。
我在testing-project中通过以下方式包含了program-project的头文件:
"${workspace_loc:/program-project/inc}"
这样就能找到头文件了。
但当我编译时,出现了函数引用未定义的错误。

网友A:
头文件找得到只是编译时包含了声明,真正的 .c 文件还得一起加进 build 才行哈。

网友B:
你可以在 testing-project 的属性里,把 program-project 的 src 也加到编译路径里。

网友C:
我以前是直接在 testing-project 的 source folders 里新建一个链接到 program-project/src 的链接文件夹。

网友D:
你编译时有没有看到编译器命令里包含 program-project 的 .c?要没有就肯定找不到符号。

网友E:
有时候直接引用别的项目的 src 会有依赖冲突,注意 .c 文件里不要重复定义全局变量。

网友F:
也可以考虑把共享的部分做成静态库,让 testing-project 链接进来更清晰。

网友G:
如果只是单元测试,很多人会用 CMock 或 Ceedling,把源文件放到 mock 里单独编译。

网友H:
CubeIDE 的 linked folder 功能其实挺好用,就是路径别写错,不然会找不到源文件。

网友I:
记得编译器选项里 include path 和 source path 是两回事,得都加对才行。

网友I:
实在搞不定就用外部 Makefile,把两个项目的 src 都列进去,这样依赖最清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