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G0] 在STM32G0上,有没有办法在FreeRTOS中设置config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?

楼主(2025-07-19):
在STM32G070KB上打算使用freeRTOS。
我遇到的问题是,在最新的STM32CubeIDE(配套STM32G070KB的1.4.1固件包)中,config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这个配置似乎从移植文件中消失了!
由于STM32G070只有4个优先级级别(2位),这意味着在STM32Cube环境中,所有需要使用freeRTOS函数的中断都必须设置为优先级3(最低优先级)!这样一来,我就无法对这些中断进行优先级区分了!

网友A:
G0 这 2 位优先级确实麻烦,我之前也卡在只能用优先级 3 的坑里。

网友B:
config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 其实还在,只是新版移植文件有的默认隐藏了,手动加也行。

网友C:
STM32G0 的 NVIC 只有 4 级,中断调度要和 FreeRTOS 的 BASEPRI 机制对齐,不然会跑飞。

网友D:
要是一定要区分优先级,可以考虑用软件 flag 或者把高优先中断里只放唤醒,不调 FreeRTOS API。

网友E:
我当时直接在中断里做最小化处理,然后扔到队列里在任务里跑,比较稳。

网友F:
如果用 CMSIS-RTOS 封装,也会有类似限制,根本原因还是 G0 优先级太少。

网友G:
可以看看 port.c 里 portNVIC_SYSCALL_PRIORITY 的定义,和 config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 是联动的。

网友H:
有人会把 configLIBRARY_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 设成 1,这样还能分一档出来用,但要小心测试。

网友I:
ST 的固件包有时漏了 FreeRTOSConfig 的注释,自己加注释别怕,只要对齐中断优先级就行。

网友I:
不行的话只能换个高端点的核了,比如 G4 或 F3,至少有 4 位优先级,好安排得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