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G0] G0 I2C做EEPROM读写总是丢首字节

楼主(2025-07-19):
G0 I2C和EEPROM读写老是掉头一个字节,不知道是ACK设置问题还是延时没跟上。

网友A:
把ACK开关调一调看看。

楼主:
是不是没加重启位?

网友B:
写完读前要不要多等几个时钟?

网友C:
地址位搞混了?

网友D:
拉高电阻多大?

网友E:
我用中断模式稳了点。

网友F:
看下示波器波形有拉低没?

网友G:
I2C速率调低点先试试。

网友H:
EEPROM页写有时候要等。

网友I:
HAL库用的哪个版本?

网友J:
通常与I2C 时序匹配、ACK 信号处理或EEPROM 写周期延迟相关

网友K:
是不是速度不一致导致的

网友L:
I2C时钟频率过高?

网友L:
降低I2C时钟频率试试。

网友M:
未清除中断标志位。

网友N:
时序不匹配吧。

网友O:
检查DMA缓冲区对齐和传输完成信号。

网友P:
在CubeIDE中提高I2C中断优先级。

网友Q:
在连续读写操作中,若未正确生成重复起始条件,EEPROM可能丢失首字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