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F4 USB虚拟串口老断开重连

楼主(2025-07-19):
F4 USB做虚拟串口,一开机跑一会就掉线了,怀疑供电或者描述符没写好。

网友A:
重连时有提示没?

网友B:
供电USB 5V稳不稳?

楼主:
描述符对不对?

网友C:
PC端驱动换个看看。

网友D:
我换短点的线就稳了。

网友E:
USB中断别屏蔽了。

网友F:
看下枚举顺序对不对。

网友G:
检查下枚举后电流。

网友H:
看门狗有没有误触发。

网友I:
HID和CDC别搞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