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L0] L0 RTC时间跑着跑着快了几秒

楼主(2025-07-19):
最近发现L0 RTC跑久了时间会快几秒,有点怀疑外部晶振稳定性。

网友A:
电路板走线会不会串扰?

网友B:
外部晶振选对没?

网友C:
电池供电稳不稳?

楼主:
看下校准寄存器。

网友D:
温漂也会飘几秒。

网友E:
用了内部LSE还是外部?

网友F:
我加了个外部TCXO才稳。

网友G:
定时校时逻辑做下。

网友H:
温度大浮动时确实有偏差。

网友I:
看下RTC是否自动备份。

网友J:
LSE 晶振未校准,都会导致 RTC 计数频率偏高,表现为时间走快。

网友K:
建议联网更新矫正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