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H7跑FMC外扩SDRAM读写有乱码

楼主(2025-07-19):
H7用FMC挂SDRAM做缓存,读出来偶发会花,怀疑初始化或者刷新设置有坑。

网友A:
Debug单步读写比对下。

网友B:
刷新率配了没?

网友C:
SDRAM初始化别少步骤。

网友D:
时钟源稳不稳?

楼主:
我加了延时后正常了。

网友E:
时序寄存器多试几个组合。

网友F:
看看是不是行列地址写错。

网友G:
DMA读写别交叉用了。

网友H:
电源稳压芯片够不够。

网友I:
PCB布线过长也有影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