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U5] U5跑AES加解密比想象慢

楼主(2025-07-19):
U5里硬件AES开了,但跑大文件加解密还是慢半拍,代码里是DMA方式。

网友A:
加密前后速率测下。

网友B:
DMA开了吗?

网友C:
硬件AES选了没?

网友D:
内存对齐看下。

网友E:
大文件分块跑快点。

网友F:
看是否是等待时间长。

网友G:
我把缓存开大快一倍。

网友H:
中断别太多卡主。

楼主:
对比硬件和软件差多少?

网友I:
看下密钥长度影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