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L4] L4 SD卡模式跑SPI偶尔卡死

楼主(2025-07-19):
L4用SPI跑SD卡模式读大文件,有时候整个系统死机卡住,怀疑是FatFS没释放。

网友A:
抓SPI波形看下。

网友B:
SD卡时钟别太高。

网友C:
CS脚拉稳点。

网友D:
FatFS挂载顺序别乱。

网友E:
多任务操作要加锁。

网友F:
我用单任务就不死了。

网友G:
卡座接触好不好。

网友H:
SPI读写顺序要对。

网友I:
多读写后先关掉重启。

楼主:
供电稳压芯片热没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