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C0] C0 Timer做PWM小电机带不动

楼主(2025-07-19):
C0做PWM驱动小电机转不起来,示波器看波形感觉脉宽跑飞了。

楼主:
我换了供电线才好。

网友A:
PWM频率够高吗?

网友B:
占空比调大试试。

网友C:
MOS管导通快不快。

网友D:
看供电有没有掉压。

网友E:
示波器测下实际波形。

网友F:
电机本身卡没?

网友G:
驱动芯片匹配吗?

网友H:
Gate电阻要小点。

网友I:
线缆别太细电流带不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