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源硬件] 超亮恒流高位刹车灯

楼主(2025-07-19):
原车的高位刹车灯用的是5个T10白炽灯泡,更换成高亮LED灯泡以后夏天暴晒散热不好经常烧,亮度低的LED没效果,亮度够的又容易烧,每次换灯泡要拆内饰很麻烦,终于不忍了,自己动手

8只CREE的3W高亮LED,波长620nm,铜基板,用导热胶水贴在铝条上,用PT4115做恒流驱动,这芯片需要输入比输出高差不多2伏才能保证恒流,而每只LED的压降2.2V,为了保证12V供电电压波动时亮度恒定,8只LED分3组独立驱动,电路参考下图,DIM引脚悬空,内部有5V上拉:

用耐高温的硅胶线连接LED,接电源用特氟龙导线,接线测试各组电流均衡后,电路板先用绝缘双面胶贴上铝条,再用耐热200度的热熔胶固定,装壳,效果完美,明天装车

网友A:
非常不错的手艺,借鉴一下。

网友B:
这不和新的一模一样么

网友C:
剪几段12V的白光灯带装进去多省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剪几段12V的白光灯带装进去多省事。

一般的灯带亮度差太远了,而且没恒流控制的话,亮度会随电瓶电压波动,显得很LOW

网友D:
挺好。前面远光灯其实也可以自己做。

网友E(2025-09-25):
用九只,每只LED驱动功率减小10%,总驱动功率不变 ,电光效能够稍微提高,且LED寿命可以延长4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用九只,每只LED驱动功率减小10%,总驱动功率不变 ,电光效能够稍微提高,且LED寿命可以延长4倍。 ...

每只LED额定功率3W,我已经降到1.2W来使用,相当于40%额定功率,寿命无忧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挺好。前面远光灯其实也可以自己做。

远光灯改LED要同时换透镜组,太折腾了。

xch
远光灯做不了。需要有源冷却装置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远光灯改LED要同时换透镜组,太折腾了。

那是比较麻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