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otor Control] 如何使用IHM14A1驱动器驱动两个步进电机

楼主(2025-07-19):
是否有人成功使用IHM14A1驱动器在STM32CubesIDE下同时运行两个步进电机。
为了通过STM32控制一个两轮机器人实现导航功能,我想用两个IHM14A1驱动器来驱动两个步进电机。

网友A:
我之前用过 IHM14A1,单个电机没问题,双电机要多配一个驱动板才行哈。

网友B:
你是怎么连的?两个 IHM14A1 驱动板可以串在同一个 SPI 或 I2C 上。

网友C:
如果用 X-NUCLEO-IHM14A1,注意要改下驱动库,不然默认只识别第一个。

网友D:
ST 提供的 X-CUBE-SPN14 有示例,稍微改改就能支持多板。

网友E:
两个板子最好分配不同的 Chip Select,不然数据会打架。

网友F:
我用两个板子驱两个步进电机时,时序调试花了不少时间,尽量先单轴跑通。

网友G:
如果只是做两轮小车,IHM14A1 的电流可能要调小点,别把步进电机拉太热。

网友H:
你准备怎么做路径规划?是简单 PWM 转速控制,还是配个编码器?

网友I:
STM32CubeIDE 下可以生成初始化代码,两个电机就是复制一下 motor control 逻辑。

网友I:
有空把你的接线图和 CubeMX 配置发出来,我帮你看看哪里可以一起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