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0] 用Nucleo F030R8驱动一个16*2的液晶屏

楼主(2025-07-20):
用Nucleo F030R8驱动一个16*2的液晶屏。我配置了芯片后,添加库文件。但教程中的文件夹结构与我当前的不同,试了很多次,但一直遇到错误。有没有一个简单易懂的教程,可以按照教程来操作?

网友A:
这个 16×2 是 HD44780 协议的吗?一般都是 4bit 并口或者 I2C 扩展板。

网友B:
你用的是哪个库?有些教程是给 Keil 做的,放到 CubeIDE 里路径得改一下。

网友C:
我之前也是 F030R8,用 STM32 HAL 写 HD44780 很好移植,不用非得跟教程一模一样。

网友D:
你先把 LCD 驱动文件放到 Src 和 Inc,保证 .c 在 Src,.h 在 Inc,编译器才找得到。

网友E:
试试看先用 GPIO 点亮一排字符,确认硬件和时序是对的。

网友F:
你是直接用的并口 8bit 还是 4bit?4bit 时序要严格点,容易花屏。

网友G:
如果一直卡路径,建议新建个空工程,把 LCD 库文件一个个拷进去手动加。

网友H:
记得在 main.c 里要包含 LCD.h,不然函数找不到会编译失败。

网友I:
GPIO 初始化也别忘了,HD44780 必须先 Init 再写指令。

网友J:
要不要我发你个 Nucleo F030R8 + HD44780 的最小例程,直接拷就能跑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