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STM32F40x/STM32F41x微控制器中的EEPROM模拟(AN3969应用笔记)

楼主(2025-07-19):
从此官网下载的示例,无法直接用于STM32CubeIDE。
奇怪的是,当前函数不再包含错误控制。
例如
FLASH_Status FLASH_EraseSector(uint32_t FLASH_Sector, uint8_t VoltageRange)

来自STM32CubeIDE2017年的代码,文件:stm32f4xx_hal_flash_ex.c:FLASH状态
void FLASH_Erase_Sector(uint32_t Sector, uint8_t VoltageRange)
在比较代码时,我意识到代码量出现了大幅缩减,是否有必要放弃原先存在的错误代码?

网友A:
我也用过 AN3969,感觉这个例程确实有点老,很多 HAL API 都更新过了。

网友B:
现在 HAL 库里确实把 FLASH_Status 改掉了,错误处理都用 HAL_OK、HAL_ERROR 了。

网友C:
其实 FLASH_Erase_Sector 返回值是 HAL_StatusTypeDef,比原来灵活点。

网友D:
如果你要做稳健点,最好在调用 HAL 函数后自己判断 HAL_StatusTypeDef。

网友E:
我觉得老例程里的错误检测可以参考一下,自己补到新版 HAL API 外面去也行。

网友F:
CubeIDE 新项目生成的 HAL_FLASH 已经默认没有老 FLASH_Status 枚举了。

网友G:
其实模拟 EEPROM 最重要还是要做好写次数均衡,错误码倒是其次。

网友H:
如果追求健壮性,可以自己封装一层擦除和写的返回值,再加重试逻辑。

网友I:
AN3969 那套状态检查就是给 SPL 写的,放 HAL 里直接用会冲突。

网友I:
我觉得不用完全照搬,关键是理解那套思路,然后用 HAL 里新的 API 来实现就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