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关于双向可控硅驱动,深入学习求教贴

楼主(2025-07-19):
很久没上二姨家了,这几年家庭忙,工作也忙,工作内容也是纷繁复杂,软件,硬件,管理,客诉,前端等等,很久没有沉下心研究技术问题了。最近在可控硅应用上碰到一些问题,想发个帖子,做一些总结,也想得到坛友的指点,以便更好的吃透可控硅这个元件。(本人是软件出身,一直在小企业那种一人就是一个团队的环境中自己摸索硬件,很多时候进入瓶颈,很是痛苦,但愿大家不必经历)闲话就不多扯了,最近碰到的问题,我先描述一下。

第一个问题,是光耦3021隔离驱动BTA24电路,之前做货一直没事,最近比较多的客诉,驱动电阻损坏,阻值无穷大,原本180欧的电阻,阻值开路了。
第二个问题,是非隔离,IO驱动BT136S,一个IO驱动两个串联的BT136,采用VCC共线的方式,低电平打开。客户市面退回两台,驱动可控硅的io对地短路了。
两个电路图,我发一下。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关于问题1,根据电阻厂家的分析,电阻是因为过流过压之类的原因,电阻膜出现了开裂。这个阻值参考的是MOC3021手册中的值,电阻功率选择的是1210,0.5W贴片电阻。出现这个异常后,也查看过一些别的产品设计,看到这个驱动电阻位置,有的是两个1206电阻,阻值560欧。也有两个阻值1.5K的1206电阻,也有两个120欧1210电阻,也有三个1K的0805电阻。然而我以前在其他产品上用的是1210或2512一个电阻,所以沿用了以往经验。
MOC3021手册没有介绍这颗电阻的功率或者封装选择,而看大家应用也是五花八门。这就需要好好研究一下了。首先看下图当光耦打开时,可控硅驱动电流如图流动,从而触发可控硅。由于有斩波应用,所以考虑最恶劣情况,在交流峰值时打开,则输入电压310V加在负载(2200W约22欧)、可控硅门极与T1(这个猜测)、驱动电阻上。三者串联分压。如果忽略GT1,电阻粗略估计,瞬间承受电压270V左右,根据电阻厂的回复,电阻耐压是2.5倍的  (功率*R)开根号,大约23V,但电阻厂此参数是基于5秒的测试标准。实际这里的驱动脉冲,大约2ms/20ms的占空,考虑到电阻脉冲功率(还需要资料佐证),脉冲条件下其耐压应该远超23V。实际应该按多少衡量,我还没有一个结论,望有做被动元件的坛友,帮忙指出。

先写到这里,有点困,明天抽空再继补充。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如果简单按平均功率,来倒推一下电阻通过脉冲电压时的可耐受电压,23*20/2约230V,那么一个1210电阻,还是不太够。可行的办法,一是采用两个1210电阻串联,应该更稳妥一点。二从另一个角度考量,目前1210阻值为180欧,若采用1210阻值360欧,则相应2.5倍耐压会提高到33V,再按脉冲驱动和平均功率推算,则大约是335V,这个也还能勉强。三从提高电阻功率考量,若采用2512阻值180欧,则相应按前述推导方式,得脉冲耐压也提高到约335V。这些讨论可能建立在不太严谨的理论之上,还请有更专业知识背景的坛友,帮忙梳理,指正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接下来,看第二个问题。客诉不良,在板直接测量芯片TR_L引脚对GND的阻值,发现呈现很小或短路。理论分析,认为可能是有瞬间的高压通过Q2抵达Q2的T1极,这样一来,IO通过R11,对T1呈现比较高压。导致IO或者电阻损坏。通过模拟ACL或ACN线接触不良,发生打火现象,能在TR_L口抓到几十V的尖峰脉冲,大约几百us。然后通过更多数量的板子进行类似模拟,都能复现一定比例的不良(IO对地阻值明显变小甚至短路)。

通过以上分析,基本认为,此电路两可控硅串联使用,存在缺陷,需要改进。不知有没有坛友使用类似串联可控硅的方案,望不吝分享。
在研究临时应对对策时,与客人沟通,同意做好的产品,短路其中一个可控硅,变成单可控硅应用。但,当短路Q2的T1和T2,出现Q1直通现象。再分析,可能是因为当Q2T2为市电负压时,Q1T1到Q1G,再到R10,R11到Q2G,Q2T1形成回路,导致Q1自动触发。市电正压时相反。这样分析不知有无谬误,还请坛友指正。最后选定方案是短路Q1,这样Q2T1也钳位在VCC电压,无论是否有尖峰通过Q2,Q2的G对T1始终是不超过VCC。也不存在误触发的问题,因为Q1T1和Q2T1对IO都是不超过VCC的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以上就是这两次问题的分析总结,有很多理解不是很透彻的地方,在此处总结的目的,也是想得到更多坛友专家的指点,想彻底吃透可控硅这个元件。最后贴两个感觉设计比较巧妙的可控硅应用电路,也请有兴趣的朋友,分析和分享。

网友A:
最近也正为光耦驱动可控硅电阻的问题搞的很焦虑,各种公式算下来,好像又什么都没算,算了个寂寞。一定有我们还没接触到的,还请专业大神指点迷津

网友B:
电阻功率是可以算出来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电阻功率是可以算出来的。

计算方法帮忙分享一下,当电阻承受脉冲功率时,应该如何计算电阻的承受能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