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G0] G0做红外遥控接收有时候接不到

楼主(2025-07-20):
G0拿来做红外接收,某些角度总收不到,怀疑中断或者滤波没配好。

网友A:
看下MCU中断里是不是跑太久。

楼主:
是不是红外头位置有遮挡?

网友B:
我换了个带放大管的好很多。

网友C:
中断优先级要调高点?

网友D:
载波解调没调对?

网友E:
红外协议帧头对不对?

网友F:
我之前加了外部滤波电容才稳。

网友G:
换个电源试试有时候会好。

网友H:
用示波器看下波形先。

网友I:
收发角度确实影响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