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F4跑CAN总线老出现错误帧

楼主(2025-07-20):
最近用F4带CAN跑了个小车,偶尔就冒出来错误帧,节点多了更明显。

网友A:
CAN线尽量不要和电机线走一起。

楼主:
终端电阻两头要加好。

网友B:
CANH CANL接反没?

网友C:
地线接好没?

网友D:
我之前因为线太长老掉帧。

网友E:
有无干扰源在附近?

网友F:
掉帧抓个逻辑分析仪看看。

网友G:
检查一下ID是否冲突。

网友H:
硬件滤波器别乱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