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F1外部晶振老不起振

楼主(2025-07-20):
老F1焊个12M晶振怎么调都不容易起振,板子走线应该也没啥问题。

网友A:
起振时间等久一点。

网友B:
晶振和电容配对了吗?

网友C:
电容值换小一点试试。

网友D:
晶振脚有没残留焊渣?

网友E:
我换了晶振厂家就好用了。

楼主:
PCB走线短点别交叉。

网友F:
启动电流够不够?

网友G:
看下有没有选到内部RC。

网友H:
换个低负载电容晶振试试。

网友I:
晶振有没受潮?

网友J:
应该是电路负现阻抗不满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