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G4] G4用OPAMP做电流采样漂移大

楼主(2025-07-20):
G4内部OPAMP做电流采样,温度一高漂移挺明显,补偿效果一般。

网友A:
温度大变动时多做一次校准。

网友B:
温漂补偿电路做了吗?

网友C:
内置OPAMP输入偏置大不大?

网友D:
电阻选低温漂型。

网友E:
我加了软件滤波稳了些。

楼主:
采样点尽量近一些。

网友F:
看电源纹波会不会影响。

网友G:
用外置运放会稳很多。

网友H:
ADC采样时间要够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