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U5] U5 RTC唤醒有时候不准

楼主(2025-07-20):
U5跑低功耗用RTC定时唤醒,定时有时候偏快偏慢,搞不清是不是LSE问题。

网友A:
加个外部RTC模块也行。

网友B:
校准寄存器用了吗?

网友C:
我用外置高精度晶振后准多了。

网友D:
RTC预分频设置对吗?

网友E:
温度波动大也会偏。

网友F:
低功耗切换时钟注意下。

网友G:
看是否有别的定时器干扰。

楼主:
供电切换有没有抖动。

网友H:
多次测下误差在哪。